LQ-615 不通电

楼主(2022-05-06):
型号:爱普生LQ-615
故障:不通电:
上图:

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
你走运了。,,。。每次我遇到的是主芯片二极管短路  然后主芯片发热  。。直接换板

网友:
这系列的通病,但也有很多是主控坏的

网友:
那个主控芯片很贵吗?

网友:
你走运了 未试过轻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