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怎么拍电子元器件清楚的

楼主(2022-05-06):
手机怎么拍电子元器件上的型号清楚的?

网友:
找个但摄像头的手机用放大镜....

网友:
打开电筒,放大,换不同角度。也可以下载个放大镜阅读器,可以十倍放大

网友:
使用台式放大镜,再用手机拍摄再放大

网友:
手机上的放大倍数应该够用了,我的可以3-5倍。关键是拍照的时候,丝印不容易拍清楚,要调整照射光线,找到最清晰的角度来拍。

网友:
芯用酒精洗下。如果有涂改液可以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