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显卡故障

楼主(2022-05-06):
一块讯景黑狼rx480 4g的显卡,开机按时序测量各个电压都正常,通过示波器测量晶振27M正常,通过一个小芯片倍频到100M通到gpu也测得正常。复位信号通过一个五脚与门电路的第4脚输出3.3V到gpu也正常。bios电路各电压也正常,在bios芯片第一脚测得片选信号和应答信号,2/5脚测得数据收发信号,第6脚测得工作频率信号。通过集显启动到dos,一运行显存测试软件,马上假死,停在测试画面开始也不动,这时测量电压,12V,3.3V,5V,1.8V都正常,晶振旁边的0.8V电压没有了,显存和核心电压也没有了。
  请教各位朋友,这什么毛病?谢谢了

网友A:
卡死说明有点压掉了。乘着卡死的时候,测量0.8V芯片的开启有没有电

网友:
电路疑难杂症

网友:
卡死了测什么都不一定准,换个软件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卡死说明有点压掉了。乘着卡死的时候,测量0.8V芯片的开启有没有电

Apw8713第2脚en有电压3.3v,但是21脚电源VCC+5V没有。这个5V哪里过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pw8713第2脚en有电压3.3v,但是21脚电源VCC+5V没有。这个5V哪里过来的?

这个5v是芯片出的。直接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5v是芯片出的。直接换芯片

换了一个淘宝上买的拆机件,还是这样。周边元件也检查了一下,没找出问题。现在淘宝重新买了全新件,等到了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