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解决dell5130电脑平板两合一装系统问题

楼主(2022-05-07):
dell5130电脑平板两合一装系统,开始进不去pe,下载优元素U盘启动工具(https://www.upantool.com/qidong/hdd/10874.html)进入pe,做win10 64位,做不过去,拷贝过去不启动,做32位正常,进系统后,wifi设备发现不了,直接进微软官网下载镜像(https://www.microsoft.com/zh-cn/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并用u盘制作cd/dvd盘,系统进去(可以不用进pe直接做)进系统后WiFi还是用不了,官网下载的安装老是提示错误,找了半天找到这个https://www.dell.com/support/hom ... e=dell-venue-11-pro下载,里面有下载当前版本,下载合适一切正常,下载最新版本老是提示错误。

网友:
我前两天也装了个戴尔的平板电脑 只有一个V8接口 又是转换头 又是键盘鼠标 都得有,为了少走弯路,建议 先去官网找有哪些驱动 再去下载对应的系统,64bit一般都装不进去,有时候装完uefi格式的进不去系统,bios里面需要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