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t硬盘,3个BIOS芯片

楼主(2022-05-07):
拆了一个2T硬盘,电路板有3个BIOS芯片,替换哪个呢?郁闷中,都换吗?
芯片

网友:
移动盘见过3个芯片的,普通盘见过2个

网友(2022-06-25):
三个芯片一起换对应的位置

网友:
干嘛要替换呢?一个一个刷bios不就行了吗?三个bios都备份出来。一个一个的试刷。

网友:
干嘛要替换呢?一个一个刷bios不就行了吗?三个bios都备份出来。一个一个的试刷

网友(2022-07-29):
一起换对应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