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Play3手机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5-07):
荣耀Play3手机不开机维修

  机器型号:荣耀Play3

  故障现象:手机不开机,按下开机键一个充电标志,提示没电,但是电池电压却正常,用电流开机就能开。

荣耀Play3手机不开机维修 图1

  故障分析:此类故障和小米开机一个空电池标志的故障都是电池电压检测有问题。电池检测脚除了电池id和电池温度检测脚之外,还有电池正极的电池电压检测和华为手机电池负极的检测电路。

  维修过程:既然电流表能开机,电池无法开机,所以电池id和温度检测就排除了,根据点位图看到电池正极通主电源。

荣耀Play3手机不开机维修 图2

  测量电源旁边的电容和电池座子正极已经OL。

荣耀Play3手机不开机维修 图3

  测量电源旁边通路上的电容阻值正常。

荣耀Play3手机不开机维修 图4

  直接从电容飞线到电池座子上方的检测点。

  维修结果:开机测试,完美修复。

荣耀Play3手机不开机维修 图5

相关阅读:

华为荣耀Play3重摔喇叭声音异常故障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2889-1-1.html

华为荣耀play3进水无送话无听筒维修过程思路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0052-1-1.html

重摔荣耀Play3易断线导致手机触摸屏失灵通病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2487-1-1.html

华为荣耀Play3 USB WiFi不能用故障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8179-1-1.html

本案例由(迅维技术组赖工)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A:
谢谢老师分享!这种一般都常见于进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分享!这种一般都常见于进水机

现在正常使用坏的都很少,基本都是摔和进水

网友:
维修过程:既然电流表能开机,电池无法开机,所以电池id和温度检测就排除了
>>>这结论不太明白,为什么电池id和温度检测就可以马上排除了?有高手可以讲解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