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如何修复焊盘

楼主(2022-05-07):
供电芯片的焊盘让本人给糟蹋了,求助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可以修复!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只能花点时间慢慢补一下了

网友:
紫外线灯烤

网友:
打绿油然后再慢慢处理 pcb没穿可以解决

网友:
能补的地方补一下,补不了就飞根线,只能这样了。

网友:
这焊盘还可以用呀

网友A:
能用嘛?不用处理?

网友:
绿油,飞线

网友:
绿油铜线,不难

网友:
能补就简单补一下,实在不行就只能飞线了。

网友:
没啥大问题,问题是你手法不够

网友:
这个不算什么,涂抹的焊油然后镀点锡,重新脱焊即可,不知道手法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嘛?不用处理?

芯片先拆下来,对着电路图先看一下,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
把芯片拆下来先吧

网友:
用修手机的那个焊片搞一下试试

网友:
可以飞线,把走线搞清楚

网友:
绿油伺候。。。

网友:
先拖干净,然后哪里缺了飞哪里

网友:
比我的线少啊  我的48脚的  网上买了48脚的焊盘一根根飞  累死了

网友:
当然是飞线+绿油伺候

网友:
绿油 紫外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