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310M-E V20不触发Ps_on断线维修

楼主(2022-05-07):
接到一块七彩虹H310M-E V20不触发,测量开关3.3V,
待机正常,

CLP_COMS 3.3V正常,晶振两脚有压差

没有图纸,只能找个IO;IT8613E的脚位图

43脚RSMRST3.3正常
33脚接开关有跳变
34脚PS_ON 5V按开关后0V,但是主板没启动,奇怪了
测量电源接口绿线电压3V,没拉低,肯定断线了
看主板很新没什么腐蚀的地方,只能慢慢跑线了,这板子跑线太费眼神了,刮了好多漆才跑出来

网友:
现在集成度高的板子  桥坏的多

网友:
    嘿嘿,换个板子不香吗?

网友:
这种应该是进水了吧

网友:
这线断的有讲究

网友A:
高手,讲讲是怎么样找到的那根线呢?我也遇到过相同问题,我直接飞的线:daxiao

网友:
进水的吗

网友B:
这样都能跑出来?飞线不香么

网友:
直接飞线吧

网友:
断了这么多线,牛

网友:
只有这样修出来的板子才叫技术,别动不动换板子不香吗好不好?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技术,如果什么都换的话还能轮得到我们吗?

网友:
pci上面那里的线路好像特别容易腐蚀,不止七彩虹,技嘉也是这样的

网友:
没进水,不知道啥原因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讲讲是怎么样找到的那根线呢?我也遇到过相同问题,我直接飞的线:daxiao

就跑线跑呀,不好跑,板子是黑的看线都看不清,太费眼神

网友:
浪费个毛!我天天修卡!换个显存 拆下来 焊上去 几分钟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都能跑出来?飞线不香么

飞线不香,难看多根线在外面,找到断点一点点锡就能补好,这样才完美

网友(2022-06-30):
又是人为损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