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蜂鸣器一响,黄金万两

楼主(2022-05-07):
戴尔笔记本不触发,电容短路

网友A:
此电容是楼主拆走了还是自己烧成这个丢失的外表?

网友B:
维修思路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这个再严重点得刮骨疗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容是楼主拆走了还是自己烧成这个丢失的外表?

楼主拆回去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容是楼主拆走了还是自己烧成这个丢失的外表?

拆了,没有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维修思路是怎么样的呢?

不触发,电源适配器输出正常,就先看主板有没有明显的烧坏的地方,结果发现一个b+小电容颜色异常,插电触摸,温度太高,基本上就是它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触发,电源适配器输出正常,就先看主板有没有明显的烧坏的地方,结果发现一个b+小电容颜色异常,插电触摸,温度太高,基本上就是它短路了

不触发意思就是不开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意思就是不开机么?

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
发财电容

网友:
烧机大法找发财电容

网友D:
烧鸡大法都还没用上就好了,,黄金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鸡大法都还没用上就好了,,黄金到手

就是呀,来的太突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容是楼主拆走了还是自己烧成这个丢失的外表?

直接扣掉的亲

网友:
电容一扣,现金到手

网友:
运气真好,发财电容

网友:
经常遇见

网友:
黄金涨价了,买一克400多

网友:
表一响,手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