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220问题请教

楼主(2022-05-07):
惠普的V220显示器,板号为18N16-1

问题不通电,测量图二极管短路,换了个5150代用,输入带不起负载,并且代用二极管也短路了,随后又换了一个二极管,情况依旧。
有没有修过的大神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原二极管为MBR5H150SS

网友:
应该还有原件不良

网友A:
一般这个桥管都是坏一对,再说引起桥坏的多半是开关MOS管损

B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个桥管都是坏一对,再说引起桥坏的多半是开关MOS管损

是的,刚入门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