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2-80 I7-6500U代换 I5-7200U

楼主(2022-05-07):
昭阳E42-80
板号DA0LV6MB6F0
3V待机短路 桥发烫,拆桥后3V不在短路,判断CPU坏
原机CPU为I5-7200U 手上只有I76500U 一个7代一个6代
在我印象里这个机器的BIOS也有两款一个使用7代CPU一个适用6代U 所以尝试代换一下试试

官网查阅CPU为 I5-7200U

拆掉坏U

给好U植球

焊上好U

焊完刷完BIOS后进系统显示

网友A:
6代CPU是不是可以升级到8代或者9代,我看脚位数量都一样的,钢网应该也一样的。

网友:
这都能换

网友:
手中无剑,心中有剑

网友:
根据我了解到是7代U就是6代的马甲,基本都可以替换,只是每个机型替换可能要换对应的东西,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和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代CPU是不是可以升级到8代或者9代,我看脚位数量都一样的,钢网应该也一样的。

没试过,平台不一样的话估计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平台不一样的话估计够呛

应该一样的吧,核心代号一样的,功耗也一样。

网友C:
兄弟你用的钢网标准不标准,我买的cpu钢网都不咋滴标准,有点偏,你买的有链接吗

网友:
换这个cpu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6代CPU是不是可以升级到8代或者9代,我看脚位数量都一样的,钢网应该也一样的。

魔改BIOS也许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用的钢网标准不标准,我买的cpu钢网都不咋滴标准,有点偏,你买的有链接吗

网上有专用的 ,买专用的

网友D:
现在维修换CPU划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维修换CPU划算吗

料板你懂得

网友:
低成本,高利润,高技术

网友:
大佬,膜拜

网友:
7代U就是6代的马甲,基本都可以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用的钢网标准不标准,我买的cpu钢网都不咋滴标准,有点偏,你买的有链接吗

目测黑马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代CPU是不是可以升级到8代或者9代,我看脚位数量都一样的,钢网应该也一样的。

8/9代肯定不能代换,QQDG的脚位要多。布局也不一样,
这些U好多是加了密的。能换好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