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K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05-07):
主板型号:华硕Z87-K REV.1.05
故障:不触发。
这个主板比较老有点位图
测量待机11个条件全部正常,I0是NCT5538D。测量30脚O_PWRBTN#_R,29脚O_IOPWRBTN#,电压正常触发有跳变,O_SLP_S3#_R有3.3V。O_PSON#_R电压为3.5V不正常,触发也没有拉低。测量发现O_PSON#_R断线,跑线路发现断线的地方,飞线解决。

再次测量O_PSON#_R电压为5V正常了。以为能秒杀结果故障依旧,本来O_PSON#_R也是不能拉低的。测量IO所有条件全部正常,O_PSON#_R就是不能拉低。判断是IO损坏,但是手上没有IO,万不得以目光转向BIOS,把BIOS抠了下来,可以触发了,再次安装上去能亮机了。故障解决。不知道什么原理,有知道的大神说一下,补充一下,放电清空BIOS也是不能触发的。拔下BIOS就能触发,不需要刷BIOS直接安装回去即可。笔记本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期待回答结果

网友:
还有这种事,我正好有一台查不出问题不开机的

网友:
学习了  想不到

网友A:
旁边那条线是不是也是断的啊,看着像

网友:
多谢分享软件,找了好久

网友:
估计修的时候碰到松了

网友B:
这个断线是什么引起的?有没有分析过?

网友C:
台式机主板,不触发跟bios有何关系呢?不装一样可以触发的

网友:
情况比较奇特

网友D:
我觉得台板总有些不能解释的事情出现,有时候就很烦。 这个台板的bios又不参与触发,居然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台板总有些不能解释的事情出现,有时候就很烦。 这个台板的bios又不参与触发,居然焊一下就好了

焊都不用焊,此BIOS是可插拔的。关键是我之前修一台HP笔记本也是一样的情况。死活不触发,拆了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断线是什么引起的?有没有分析过?

蟑螂屎腐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旁边那条线是不是也是断的啊,看着像

看着是断了,实际没有断,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危险也补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台板总有些不能解释的事情出现,有时候就很烦。 这个台板的bios又不参与触发,居然焊一下就好了

真的是无法解释

网友:
是不是有地方虚焊了,或时间长脱焊了?

网友E:
看看bios旁的插针跳线帽还在不在,+3v bat-rtc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bios旁的插针跳线帽还在不在,+3v bat-rtc

那不是废话吗,肯定在

网友:
竟然还能有这般神奇的操作滴吖。

     学习受教了

网友B:
好吧,这蟑螂也是咱们的朋友,给咱们送钱来了。哈哈

网友:
bios不参与触发,看是不是bios的8脚供电3.3v是否因为bios芯片内部微短路引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好吧,这蟑螂也是咱们的朋友,给咱们送钱来了。哈哈

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找到腐蚀位置的,明显在主板上有一坨污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主板,不触发跟bios有何关系呢?不装一样可以触发的

是跟BIOS没有关系,没有BIOS确实能触发,关键是现在不能触发,拔掉BIOS就能触发了。我猜想触发电路是跟BIOS没有关系,但是跟南桥有关系啊。南桥又跟BIOS有关系,所以触发电路也跟BIOS脱不了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找到腐蚀位置的,明显在主板上有一坨污垢。。

看来这蟑螂是咱们的奸细,哈哈,得多养点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跟BIOS没有关系,没有BIOS确实能触发,关键是现在不能触发,拔掉BIOS就能触发了。我猜想触发电路是跟BIOS没有关系,但是跟南桥有关系啊。南桥又跟BIOS有关系,所以触发电路也跟BIOS脱不了关系。

台式机是没有关系的,你乱刷一个一样可以触发,台式机的跑码后的,笔记本就不一样

网友:
收藏,维修到可以借鉴

网友:
顶!又学到了。

网友:
学习 长知识了   下次遇到试试相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