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电脑A1989,不开机

楼主(2022-05-07):
苹果笔记本电脑不开机,量测主板主供电电压电路阻抗没有发现短路,主板通电,根据上电时序排查,发现R3108和R3109焊盘烧坏,且电阻一脚断线。更换损坏的电阻,连上断的线路,主板通电正常开机

网友:
能挣到钱就OK

网友:
不错,简单几句 功底还不错的

网友:
没必要打这些绿漆

网友:
1M的电阻能烧断,是不3.3V线性电压太高了?

网友A:
一般烧断都量不出电压了,正常是3.3,电压高烧坏是原因,具体高电压没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烧断都量不出电压了,正常是3.3,电压高烧坏是原因,具体高电压没量到

烧断,供电芯片会不会坏了

网友:
苹果的这个集成度高呀,修起来价格肯定也高

网友:
有的会坏,有的不会,排除周围原件不好,在换芯片

网友B:
这2个电阻1M欧,烧坏???你这水帖子水的有点不可信了。

网友C:
楼主,你应该大致说一下这两根线的作用,并且在时序的哪一步?不然肯定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弄不懂它的故障和上电触发有啥直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2个电阻1M欧,烧坏???你这水帖子水的有点不可信了。

电阻焊盘烧掉,这两条线路有断线,这个机子进水确实会这样,算通病吧

网友(点评):
赞这个解释。我帮他编辑下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应该大致说一下这两根线的作用,并且在时序的哪一步?不然肯定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弄不懂它的故障和上 ...

这个是升压芯片测试总线DEBUG,由3V线性上拉,通讯正常后电源才能正常升压到20V,才能产生真正的公共点,

网友:
看你们修机好简单呢

网友:
点位图,真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升压芯片测试总线DEBUG,由3V线性上拉,通讯正常后电源才能正常升压到20V,才能产生真正的公共点,

学习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