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断裂后会发生什么,为此我做了一个实验

楼主(2022-05-07):
前几天我发了一个电容开裂导致显卡出现奇怪故障的帖子,有人回复说电容开裂只会导致开路,并不相信我的推测。今天闲来无事我做了一个实验,用角磨机把一个钽电容切掉了一半,来看一下到底会发生什么。验证的结果是既没有开路,也没有短路,而是变成了类似电阻一样的状态,阻值32 Ohm。

因为切割电容操作的难度很大,我也没办法把更小的电容切开,无法得到更多的实验样本,因此实验到此为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验证,不过要小心,不要酿成惨剧,切到手指头。

网友:
刚刚我又切了一个1206封装的陶瓷电容,切下了一个角,测量阻值0.6 Ohm,几乎已经是短路状态了,好了,实验到此结束,我不想再冒险了。

网友:
陶瓷电容剪的话,只会容量下降,不会短路,你的应该是切割问题

网友:
切割造成的,,,

网友:
切割造成电极短路,我想通过外力硬拉断不一定就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