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兄弟dcp-1608不上纸

楼主(2022-05-07):
兄弟dcp-1608不上纸,已经换了搓纸轮和分页器了,到红框的位置就上不去了。有时候能上去,看过没有异物。求大佬看一下

网友:
传感器检查一下

网友:
单页纸怎么样

网友:
原因找到了,对位辊有胶水。

清洁干净就没问题了。

网友(2022-10-21):
求助楼主,我的型号1618W,结构基本一样,我跟你现象一样,打了官方维修网点,得知我打不干胶,就说我是进纸路向有胶,让我清理,我网上搜视频拆了大半天,就是不知道怎么把搓纸轮这个板子拆掉?我看你最后一张图已经拆掉露出了对位辊,怎么拆掉啊?
我用酒精擦了很久,不知道是否没擦干净,试机还是不行。

网友(2023-04-19):
检查搓纸轮是否安转到位离合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
你这也是传说中的“发财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