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问题m.2 固态

楼主(2022-05-07):
我只知道两种都是M.2固态 都支持 NVME

左边这片是笔记本上拆下来的,右边这是台式机拆下来的!  都是好的 !!

现在想把左边(绿色电路板)这块拿到台式机上面用,能插进去,但是不识别 BIOS里也不见!!但是拿去插回笔记本电脑又是正常的,也能使用!!
现在就想用什么办法把它用在台式机上面??去淘宝也问了,用什么转接板 比如 转成PCIE的或者m.2的都不支持!客服都告诉我没有这种转换板??求解  WHY WHY??

网友A:
一种带协议 一种不带 主板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种带协议 一种不带 主板不支持

M.2的插槽是对的吗?可以通插这两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种带协议 一种不带 主板不支持

主板是华硕的Z97-K  R2.0 已经刷了最新的BIOS 支持NVME协议

网友:
协议的问题

网友:
这两种的所用的协议不一样

网友:
接口类型都是NFGG接口或者叫M2接口,分BKey和Mkey。
通道类型分SATA和PCI,SATA归南桥,PCI通道直连CPU。
协议分AHCI和NVME。
剩下的看硬盘类型和主板的匹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种带协议 一种不带 主板不支持

不是主板不支持,是cpu不支持。我试过n协议的,200就不识别,换一个锐龙1200就可以

网友:
主板不支持  协议

网友:
它两个协议不一样吧,你看接口

网友:
你确定两种都都支持 NVME吗?

网友:
左边的接口看样子是SATA接口,不支持nvme协议,右边是nvme的。

网友:
一个是msata一个是m.2

网友:
好像协议不一样

网友:
一种速度慢跟SATA差不多,一种是pci-e

网友:
左边的咋看都是sata的无非就是做成m.2的接口了,转不了pcie,应该更不支持nvme协议,可以转成普通SATA,你说的插其他地方好用,应该是那接口这两张协议都支持

网友:
笔记本好多老一点的支持左边不支持右边

网友:
有ngff协议转sata的转接板,但不支持nvme,也有nvme转pcie的转接卡,前提是主板必须支持nvme,

网友:
这样的问题只要是做电脑的大多数都有了解,除非不是做电脑的小白!

网友:
右边的是NVME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