玖嘉玖ATX-400电源修理

楼主(2022-05-07):
这几天,修电源修上瘾了。今天找出坏了已丢弃的一个玖嘉玖一体机小电源,拆开观察,保险丝没有断,有4颗冒顶漏浆电解电容。先将这4颗电容换之,通电测+300V电压正常,两个大电容电压基本相等,电源不能启动,查RM6203电源芯片各脚电压,1、2脚有21V直流电压,说明启动电阻没问题,启动电阻是用2只2M小电阻并联,给RM6203一脚供电使之工作,4脚1V5、6脚均0V,7、8脚300V。由此可判断电源芯片坏了,换芯片后各脚电压为1脚0.1V 、2脚5.2 V、3脚0V、 4脚1.44V、 5脚1.15V、 6脚0 V 、7、8脚300V,从2、5脚电压可以看出电源芯片RM6203工作了。驱动电源风扇转了,测3.3V、5V、12V等电压均正常,接2个硬盘做负载,电源均正常工作。

网友:
电源芯片损坏,学习了。

网友:
我这段时间也迷开关电源,发现这个太复杂了,好累

网友:
多谢分享软件,找了好久

网友A:
技术过硬,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过硬,赞一个

谢谢关注,共同学习互相帮助

网友:
有些杂牌电源软故障,非常麻烦最怕电阻有问题,没有图纸不知道原来容量是多少,看色标又看不清楚那种小电阻。

网友B:
把过程拍成视频,发抖音涨粉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滴,加油。
  赞一个

网友:
现在挣钱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过程拍成视频,发抖音涨粉

建议很好,下一步慢慢来,谢谢

网友:
学习电源中,来看看。

网友:
你早发,我还有个海盗船电源给你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