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一体机主板pa-h81u不亮机故障

楼主(2022-05-07):
加12v电,开机固态有温度,内存有温度,cpu会发热,风扇转速高,就是不亮屏。求助各位大佬。
ps:站内几位大佬分享的bios已刷过,对状况并无改善。有点蒙。检测卡在路上了还没到。

网友:
这是南桥、显卡都集成在cpu里的吗?先测下各类电压是否有吧,内存不过是不会显示的。

网友(2022-09-23):
好了没,啥问题,同类机:hua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