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不充电,没修过苹果。不懂,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2-05-07):
插上充电器。电池接口电压都有12.5V
拔掉充电器。电池接口电压就是11V
开机进系统后。插上充电器有充电图标
但是电池电量一直都是24%,永远不变

电脑说换过电池,还是没好

充电线上有个灯。没亮。不知道和这个有关没有

网友:
充电线上有个灯。没亮。不知道和这个有关没有》》 建议先查下这个灯为什么不亮

网友:
适配器指示灯不亮,是会导致不充电的,正常开机绿色,充电时橙色

网友:
已经修好了,可以正常充电放电了,谢谢各位

网友:
绿灯没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