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TV电视卡

楼主(2022-05-07):
相信这里有老一辈的高手
这玩意配套的软件是啥???
还有这4个端口那些是输入输出啊?

网友:
如果是lenovo产品,去联想官网 找下这个主机型号可以找到相应的驱动的,不过一般是xp驱动,没有高版本的了,。
还要,你这四个口都是输入。这个卡是通过外部输入信号查到这个卡上,然后通过卡上的转换芯片和电脑内的软件去解调出来信号在电脑桌面播放的。

网友:
淘汰的东西了,

网友:
不如一个既定盒子 省心

网友:
这个已经淘汰了,不过用电视卡的好处是录制内容很方便:四个端口分别是音频输出端口,S端子输出端口,电视信号输入的同轴电缆输入端口,还有一个是AV视频视频端口。驱动程序的话可能比较难找,可以按主控芯片2388来搜索试试,电视卡的驱动比较复杂,安装的时候有的费时费力,还得注意顺序,硬件兼容性比较差。看这个板子结构外观,很像天敏的一款电视卡(10Moons),可以尝试安装天敏的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个,没用了。

网友:
2010年之前的东西

网友:
没啥用了,扔了吧

网友:
这还有什么搞头吗?

网友:
https://support.lenovo.com.cn/le ... Detail.aspx?ID=3486

网友:
淘汰产品了

网友:
现在没有很多地方没有闭路线了,如果有可以用来看电视,要给广电交钱的,没什么用。

网友:
老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