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大神指导免拆刷BIOS

楼主(2022-05-07):
之前故障发的求救贴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307892&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12&p_u=1425443
如题,之前发了机子故障的帖子有不少大神指点说先刷个BIOS看看奈何手头没有工具也没实操过所以为了省麻烦和一步到位直接买了块二手拆机主板(JS说9新二手拆机)结果换上后主板也是有问题的果断退货。现在想买个免拆的夹子来将死马当活马医刷刷BIOS看看,大神们能给指点指点买哪种吗?
1.请教大神主板上哪个才是BIOS芯片?

2. 是买哪种免拆设备?是单纯一个夹子加一块小编还是夹子加板架编程器的?之前机顶盒买过一个编程器但一直在吃灰(如图),这种能用吗?

3.请求大神给份主板的BIOS 海尔7G-2(板号MB40IA 精英代工带6730m独显的那款)

4.一般刷BIOS操作的话卖家都会提供的对吧?如不吝惜有经验的大神可否指点一二(甩个链接我自学去就行)。

新手小白望大神拉一把。不胜感激!

网友A:
ch340g是ttl调试线,不能刷写这类25系列的spi芯片,要购买同公司的ch341a编程器才可以,配合夹子一起免拆刷写程序。当然可以购买更好的编程器去刷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A:
ch340g是ttl调试线,不能刷写这类25系列的spi芯片,要购买同公司的ch341a编程器才可以,配合夹子一起免拆刷 ...

还有,这里给你圈出来bios芯片位置,因为你的原图也不是很清楚。只能大概给你看了,应该就是他的,你用放大镜看下,芯片是25系列的芯片。

网友B:
感觉市面上 夹子都不好用 ,还是拆了刷 好一些,我用的编程仪器是RT890F 能拆的话 我可以教你咋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里给你圈出来bios芯片位置,因为你的原图也不是很清楚。只能大概给你看了,应该就是他的,你用放大镜看下,芯片是25系列的芯片。

谢大神指点,我将前面你圈出来的芯片我放大拍了一下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免拆设备的基本构造是不是一个ch431a编程器+中间作为一头插编程器一头插线材的小板+一个带线的免拆夹?如附图的这种免拆设备可以吗?我的目的是实现免拆刷bios就行了不用多高级或者多好的功能。感谢!

网友A:
是的,winbond的芯片,W25Q32BV。完全可以用ch341A加那条夹子线来在线不拆下芯片读取和编写(个别特殊主板除外,可能存在必须拆下来芯片读写。)
你试下,有啥不懂的跟帖留言即可。我几乎天天可以看到。
还有,我不是什么大神,只是可能比你懂的多点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市面上 夹子都不好用 ,还是拆了刷 好一些,我用的编程仪器是RT890F 能拆的话 我可以教你咋刷

大神,我非专业人员,拆了的话焊回去又是一个问题怕越弄问题越大所以觉得免拆的比较实际些。你说的夹子不好用是什么原因呢?是夹不牢还是夹的位置不好还是识别不到硬件什么的呢?

网友D:
有的板子在线刷不了的,就夹子编程器配合可以做到部份免拆

网友:
免拆的大多数不行,因为ch341这上面的电源会驱动不了

网友E:
看工具,有些时候,便宜的编程器刷固件,无法启动,我这有三个便宜的,换着用

网友:
夹上看看,一定要认清第1脚(带圆点为1脚,夹子上一般是红线为1脚),不拆的话很大概率读写不了,还是拆下比较可靠,可以找修手机的代拆

网友F:
便宜没好货,望楼主三思而后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工具,有些时候,便宜的编程器刷固件,无法启动,我这有三个便宜的,换着用

老哥有没有介绍的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便宜没好货,望楼主三思而后行

老哥有没有介绍的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板子在线刷不了的,就夹子编程器配合可以做到部份免拆

老哥有没有介绍的呢?谢啦

网友F:
直接上809f吖,某鱼上逛逛,运气好就能碰到了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上809f吖,某鱼上逛逛,运气好就能碰到了捏

老哥,搜了一下价格劝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非专业人员,拆了的话焊回去又是一个问题怕越弄问题越大所以觉得免拆的比较实际些。你说的夹子不好用是什么原因呢?是夹不牢还是夹的位置不好还是识别不到硬件什么的呢?

跟夹的牢不牢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个别的板子电路设计的原因,会出现编程器电压无法带起来电路负载,从而引起编程电压偏低而读写失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老哥有没有介绍的呢?谢啦

不经常刷的话,买个ch341A就可以了,你对比看下bios芯片,能支持就可可以了,经常用到,维修的话,就买个好的

网友:
动手能力那么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winbond的芯片,W25Q32BV。完全可以用ch341A加那条夹子线来在线不拆下芯片读取和编写(个别特殊主板除外,可能存在必须拆下来芯片读写。)
你试下,有啥不懂的跟帖留言即可。我几乎天天可以看到。
还有,我不是什么大神,只是可能比你懂的多点而已。

好咧老哥,有问题就请教,感谢你的热心指点

网友: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坏,就是开着机待机着然后就走开了等回来的时候就是开着机的黑屏据看到出问题的现象的人描述就是突然间雪花屏的条纹状花屏然后我强制挂机重开机就这种现象了,发帖请教大神们很多都说先刷个bios,所以我也只能做我力所能及的尝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经常刷的话,买个ch341A就可以了,你对比看下bios芯片,能支持就可可以了,经常用到,维修的话,就买个好的

估计就是一次性使用的,也是对照论坛大神的建议先刷个bios试试看,如果刷了还没能解决那就真的是头疼了啊

网友:
不拆有的夹具不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估计就是一次性使用的,也是对照论坛大神的建议先刷个bios试试看,如果刷了还没能解决那就真的是头疼了啊

关键有些时候,341编程器刷的bios,电脑不能识别,会造成误判,我昨天刷了一个路由器,我开始以为系统问题,刷了不管用,我就换了CPU,然后故障依旧,换了个编程器刷,刷开机了

,多花十块钱的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关键有些时候,341编程器刷的bios,电脑不能识别,会造成误判,我昨天刷了一个路由器,我开始以为系统问题,刷了不管用,我就换了CPU,然后故障依旧,换了个编程器刷,刷开机了,多花十块钱的CPU,

那你用什么编程器刷的?免拆还是要拆?

网友G:
楼主应该是个卖工具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你用什么编程器刷的?免拆还是要拆?

我随便,xtw刷的,有夹子还有直接接线,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应该是个卖工具的吧

你可以看我前面发的帖然后判断我是不是卖家?如果还存在怀疑的话我可以晒一下订单。卖个东西要轮到上论坛发帖演戏?不至于吧

网友H:
精英代工最新的bios是哪款

网友:
引用 网友H:
精英代工最新的bios是哪款

我也想知道,正在求大神分享一份呢……

网友:
修电脑门槛越来越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随便,xtw刷的,有夹子还有直接接线,都行,

有具体型号参考吗? cha431a和你说的xtw有什么区别吗?那个xtw编程器是xtw10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具体型号参考吗? cha431a和你说的xtw有什么区别吗?那个xtw编程器是xtw100?

忘记什么型号了,反正我有三个,换着用,你直接买个809H吧,省事,兼容性高,我是从破平板刷到笔记本电脑的,所以一代一代升级过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忘记什么型号了,反正我有三个,换着用,你直接买个809H吧,省事,兼容性高,我是从破平板刷到笔记本电脑的,所以一代一代升级过来的,

兄弟你说的809H编程器是不是型号RT809H价格大概在30块左右的?这个能不能加免拆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说的809H编程器是不是型号RT809H价格大概在30块左右的?这个能不能加免拆刷的?

不止吧,这玩意我记得全新的得300吧,二手都得18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止吧,这玩意我记得全新的得300吧,二手都得180左右

所以很疑惑啊,而且看到809型号有809f和809h,前者高价后者低价。我问的是后者就是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