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潮7000-13 版号1701A_05_01 放电才开机

楼主(2022-05-08):
小新潮7000-13 版号1701A_05_01  这个机子拿到是不上电,电流异常,经查是主电源的电容短路。换上电容好了,用了一个月左右,又不上开机了,按开关有时没有反应,有时键盘上的开关灯会亮,但电流起不来。把电池,COMS电池 拔掉,放电,就可以正常开机。电池充放电正常。可以连续用一小段时间(时间不定,有时第二天不行,有时几天,有时十来天),开不起来的时候待机正常。有老铁遇到这样的吗?分享一下!感恩!

补充内容 (2022-6-3 10:26):
已解决

补充内容 (2022-6-20 23:38):
最后给客户换了主板

网友:
论坛好多这个问题,通病来的。都没搞定

网友:
键盘有问题吗

网友:
遇到过是RTC电路问题,CPU虚焊或者坏

网友A:
查 RTC电路,  这个有图纸 有点晚  不行就是CPU虚焊或者坏

网友:
南桥 和rtc

网友B:
有人修好了说是换的剪板EC 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修好了说是换的剪板EC 可以试一下

换了也是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CPU本体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 RTC电路,  这个有图纸 有点晚  不行就是CPU虚焊或者坏

查了,RTC电路没问题的

网友:
bios刷下看看

加油,我最棒 -2 -2

网友(2022-06-12):
手上一台一样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通病来的。都没搞定

网友C:
公布答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布答案呀。。。。。

答案是换主板没搞定

网友:
最后换主板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