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间歇性开机黑屏加风扇狂转,cpu无温度

楼主(2022-05-08):
华硕FL8700DA笔记本
故障就是只要关机一两个钟之后,再次开机他就会黑屏之后过10多秒风扇狂转,摸了cpu没有温度,硬盘正常使用温度,只要长按电源键强制关机再次开机就可以进系统正常使用了,正常使用的时候稳定性也很好,烤机几个小时没有问题,就是很奇怪,在这开完机的一两个钟之内无论怎么开关机都可以正常开关机。
但是只有关机超过一定时间,再次开机就又会黑屏和风扇狂转,重复上面的问题。找了一圈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换过硅脂,松紧过散热器,换过硬盘,拔插过内存条,断开电池直接插供电开过,重新刷过bios,结果都一样,请教一下老师傅这电脑是怎么回事啊,我这第一次见这种,原来第二次就能正常开机的时候搞的我以为都好了,是某一个硬件问题,想让顾客来拿,结果放那里等顾客来的时候(过了几个钟),又是第一次开不了机,黑屏,老尴尬了,我去。

网友:
不清楚,感觉应该是主板上面掉了小件的  应该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