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DDSPD跑线求助

楼主(2022-05-08):
    昨天晚上修到一个清华同方的机器,不插内存报警,重插内存清洗插槽没好,只能拆下来看看什么问题,量主要的供电都有,心想刷个BIOS能好,结果然并卵。 到上午再来看,发现VDDSPD没有,以前一直有听SPD会导致内存不过的,到真正修到了,一点头绪也没有,图纸有,不过知道怎么查这个,看图纸好像是VDDSPD从+VCC3直接来的,是ATX座子吗,还有内存236脚是直接和主板背面的焊脚通的吗,量了半天也没找到和哪个点通,看论坛上帖子说直接跑线过来可以,但自己实操真的是废,所以哪位大佬能说下怎么跑线的吗,在线等

网友:
量的236脚对地二级体值无穷大,是不是就是断线的故障哦

网友:
拉个3.3v,会有惊喜

网友:
看了一天没弄好,交给大师父去看吧

网友:
一般是接个0欧电阻,电阻坏了,另外就不跑线了,236脚接条线到atx3.3v。

网友:
236脚的焊点一般是在哪呢?找了半天没找到,没有点位

网友:
后面测到了不是VCCSPD的问题,是集显不出,集显上管的控制没电压,订了一个芯片来,可能是第一次换芯片,太激动了,把订来的芯片装到了旁边一个芯片的位置,然后一直烧集显上管,最后通知客户换板

网友:
初次犯错,应该可以原谅的

网友:
236脚接条线到atx3.3

网友:
问题是这个版的图纸没标内存插槽236脚接哪个焊点,在我以为是SPD的时候,自己瞎跑线把供电和地连一起来了,然后就一阵黑烟,把连得线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