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20Q bios密码清除pojie 有人会吗

楼主(2022-05-08):
主板上有个6针跳线 机器没过保 不能拆bios 联想M720Q 微型主机

网友:
买个夹子刷吧

网友:
直接用编程器刷

网友:
真无奈 免拆夹子很多都不行 直接拆下来刷了

网友:
分享个bios吧

M720Q

网友:
看说明书,中文没有就搜英文,联想这类机器都有恢复系统的设定,一般按照说明书跳针插好,开机,喇叭会哔哔哔的响半天。然后就重置了,密码应该能清空。

网友(2023-05-06):
m720q   BIOS  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