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BQ25710芯片中文工作条件时序

楼主(2022-05-08):
(图片)

网友A:
充电芯片这块是正常的,测后级。

网友B:
要看电路图才明白,不然没法知道你的公共点怎么打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看电路图才明白,不然没法知道你的公共点怎么打开。

找不到电路图,有参照BQ257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这块是正常的,测后级。

4路开启MOS管G极也没有短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电路图,有参照BQ25700

我记得看过专门讲解BQ系列芯片的课,是怎么升到25V的我给忘记了。东西太多记不清了

网友B:
查一下第4脚CHRG_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第4脚CHRG_OK

4脚没有电压

网友:
那就是这个芯片还没有正常工作,继续查工作条件和周边电路

网友B:
看数据手册的框图和脚位名称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数据手册的框图和脚位名称解释

看完 4脚的解释是1脚有3.5-24电压就默认是高电平1脚有20V:开路高电平指示灯,通知系统电源已连接至

充电器输入。通过10-kΩ电阻器连接至上拉轨。当VBU高于3.5V或

下降到24.5V以下,50毫秒脱锂时间后CHRG_OK高。当VBUS降至3.2以下时

V或高于26 V时,CHRG_OK低。当任何故障发生时,CHRG_OK被断言

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完 4脚的解释是1脚有3.5-24电压就默认是高电平1脚有20V:开路高电平指示灯,通知系统电源已连接至

...

也就是说VBUS为高时,CHRG_OK正常为高,但是你的VBUS为高,为何CHRG_OK还是不正常。可考虑再换一个芯片

网友(点评):
VCC3SW居然有6V???取了PQ106看看场CHRG_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VBUS为高时,CHRG_OK正常为高,但是你的VBUS为高,为何CHRG_OK还是不正常。可考虑再换一个芯片

换两个芯片了不好用,

网友:
查一下芯片外围电路,像自举升压电路中的电阻电容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两个芯片了不好用,

CHRG_OK的阻值,然后拿掉PQ106试试

网友:
thinkpaD的保护隔离

网友:
公共点应该很好修啊

网友D:
遇到一样的问题了,也是不过保隔,楼主的搞定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一样的问题了,也是不过保隔,楼主的搞定了没?

没有呢

网友E(2022-07-05):
我正在修LA-K051P 和你应该差不多。情况和你一模一样没有12V 公共点电压。最后检测结果公共点短路,显卡旁边的一个电容短路引起。现象和你的一模一样。出问题时候,充电芯片电压数据也一样。如果你插入TYPE-C 适配器没有电流。只有电压的话。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这么多天了,还没有修好,还在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正在修LA-K051P 和你应该差不多。情况和你一模一样没有12V 公共点电压。最后检测结果公共点短路,显卡旁 ...

机器修好了 感谢!也是公共点短路,这机器我之前修过一次是暗屏故障测公共点就是短路,但是短路开机正常就是暗屏。后来给PWM3.3v就好了   ,这次修也公共点烧鸡了 可能我烧鸡正极接到地了没烧出来。就因为一个小电容折腾了好久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换保护隔离管

网友:
修好了   是公共点短路。   这款机器公共点短路不打表

网友:
不是有PDF了吗?你所谓的时序都在说明书了,你不研究

网友(2024-01-17):
短接第一个隔离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