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改一个DELL-7559的BIOS 支持NVME硬盘的

楼主(2022-05-08):
板号AM9A 主板上我已经把 硬盘数据总线补上
BIOS已经更新到最新了,但还是不行
求大神给BIOS中添加个NVME

网友A:
下载还要5分
直接编辑bios添加NVME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还要5分
直接编辑bios添加NVME模块就可以了

没你说的那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