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 GH5KN41 REV 1.0 时亮时不亮《》狗血维修《》

楼主(2022-05-08):
接修一台机械师故障不触发,机器修了很多台都是PCH短路(3.3或1.0)拆机二修机果然PCH都炸裂了 IO边上6脚复合管被上级维修拆了 图纸Q116,取下PCH 装上 Q116出发瞬间又烧掉,看了下论坛贴纸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4429-1-1.html 也是一样问题,那就先修这个故障吧,Q116 6脚19v不正常连接 VB电压和Q88连接 图纸上是驱动19V B+ 5V_VS电压转换Q87场效应G级, 果然问题点在这里G级和B+短路了不烧机才怪更换Q87换上Q116 Q88 正常触发300MA 好了一半了,接下来定PCH 回来了焊上 插电 开机 电流1.11A-900MA跳动 好了 亮机 心情舒畅 可以收米了 接下来装机测试 噩梦袭来 滚动条后黑屏 不接有时硬盘也会这样 但能正常关机 电流也正常 跳变 BIOS换了  屏接口检测正常 难道显卡也挂了,断开所有显卡供电也是一样 ,看了图纸屏DP信号直接CPU管理 有没有遇到这个故障的朋友 请指点 我也在研究当中 期待结果!

网友A:
这个机器南桥不能用测试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南桥不能用测试版

SR03W全新的 不是测试版本 看了帖子测试版本是003中间还有字母

网友B:
这个已经很曲折了,等着看这个黑屏是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已经很曲折了,等着看这个黑屏是怎么解决

+1,好了楼主告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