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15 5511换屏 花屏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2-05-08):
戴尔G15 5511换屏 花屏的奇怪问题,分享一下,大家遇到这机子要注意。
原机是京东方的120HZ 的屏屏碎了,先是换了京东方144h的屏,客户拿回去说花屏。我想可能是屏问题又订了一个,客户过来换好测试很久都没问题拿回家说又花屏了。我想是不是原机120hz和144hz不兼容又订货120hz的换上测试没问题,客户回家又是花屏,但是这次客户提供一个重要线索就是只有打开QQ在线文档就花屏,而且花屏的时候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不花屏。先还原原厂Win11系统不行后来安装了Win10系统就好了这么奇葩问题第一次遇到,不知道是不是屏兼容性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也是换屏,但是装了win10也没解决,后面发现把集显禁用就不花屏,最后把屏换好,让客户找售后去了

网友:
遇到过换了屏进系统黑屏的,不能调亮度的,这种还没遇到,学习了

网友:
应该还是屏幕不兼容

网友:
我没遇到屏幕挑系统的 我见过一片1060显卡 装Win10 花屏 装Win7 一切的一切都正常 很怪

网友:
换了屏进系统黑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故障,就是把分辨率调高了就会出现黑屏现象,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废了很长的时间才弄明白,原来是系统不兼容导致的,电脑对于我来说还有很多未知,只有慢慢来吧!

网友:
前几天换了个144hz的屏也是时花屏时不花,还有时跳

网友:
系统和驱动兼容性不好吧

网友:
把原屏上的码片拆到新屏上

网友:
换同hz的屏    估计是屏码片程序的事

网友:
估计是挑屏。。。。。。。。

网友:
请安装dell官方驱动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网友:
安装win10系统就正常了,安装或者升级11 就会这样

网友:
戴尔的我遇到过    有的是开机几次 匹配程序就好了   上次那个  换一样刷新率的才行  换高了 不行

网友:
机器BIOS有没有升级?和屏的码片有关系

网友:
都是原值换的,没出现过类似情况。不过遇到过华硕,查充电器就掉电,进PE就正常不掉,最后报价修主板结果就装了一个系统。。。。机器最开始还是出厂的正版win10家庭版

网友:
以后会注意的,新机不好修

网友A:
我也遇到了   搞不定   最后退机器了

网友:
最后改了系统?

网友:
若是排除了系统和驱动以及屏幕的可能,建议禁用独显看看还会不会花屏,若还花屏的话估计可以考虑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2024-09-08):
这个是码片的问题吧?DELL 有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 搞不定 最后退机器了
码片呢。有没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