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无背光用这个小板子代用 维修

楼主(2022-05-08):
                笔记本屏无背光用这个小板子代用 维修   闲来无事,今天翻出之前没修好的  AU14.0 笔记本屏 ,  故障 无背光,其他一切正常。扔了可惜。 在测得好屏LED输出31V左右  在淘宝上找了个小板子  可以升压到这个电压 。二话不说,直接上图,原板上可调电阻是100K的  但电压输出只能到28V。所以我把这个电阻改成了120K 。如果所要电压是固定的  可以直接用固定电阻替换可调电阻

电路图是手工比画的  ,没有侵权的想法 。用这个办法修好了好几张屏   。供维修朋友参考。谢谢!

网友:
淘宝搜索MT3608DCDC 升压  输出28V的那种

网友A:
LB1和LB2短接到地, 一根线接地,  一根线接屏3.3V,  一根线接 VOUT 或原升压后的输出正极

网友:
哈哈,说的够清楚了吧    !

网友:
这个会不会太厚了呢,一般是剪别一块屏的背光部分改上去。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觉得厚了点,可以改电感外形小点。

网友:
思路不错  升压小板

网友:
是不是只能点亮背光灯条,无法调节亮度呀

网友:
原来的屏背光修不好,外挂升压线路,的确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
升压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LB1和LB2短接到地, 一根线接地,  一根线接屏3.3V,  一根线接 VOUT 或原升压后的输出正极

屏边上能放进去吗

网友:
支持一下,下次自己遇到也有思路了

网友:
这个安装上以后安装屏有影响吗

网友:
这么说我吃灰的那个本也要找出来了?

网友:
用修液晶的办法来修

网友:
谢谢搂住的无私奉献

网友:
搜了一下评价容易坏

网友:
这个也行,别的板剪下来也行,就是要花时间,看值不值了

网友:
如此简陋的LDO电路,不知道能否撑过一年

网友:
可是可以,应该调不了吧,能撑过一年吗,哈

网友:
从别的屏上剪下来接上比较省事 你这个的话太厚了有些机不好装吧 估计得把线延长了放着主板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