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1080ti水神显存供电短路,1.8v正常

楼主(2022-05-08):
请问这种情况维修概率大吗,核心烧坏可能性大吗

网友A:
显存供电短路的  显卡坏的可能性9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供电短路的  显卡坏的可能性99%

感谢大佬指点,目前我属于出学,初步是拿万用表对显存供电简单测了一下。主要考虑1.8v没问题这表示显存短了吗

网友:
用1.2v烧机看看哪发红

网友:
显存短路核心一般不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指点,目前我属于出学,初步是拿万用表对显存供电简单测了一下。主要考虑1.8v没问题这表示显存短 ...

反正我遇到的显存供电短路的  显卡基本上都挂球了  但是也有运气好的 显卡没问题  只是坏了显存的  所以呢 你自己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