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输出5V12V偏低,求助大神,真的累了

楼主(2022-05-08):
问题12V肖特基二极管短路
跟换后有电压输出,只是电压跳动。5V在3-4V
主控芯片LD7576。
测回路,外接7v到5v电容上。测光耦二极体值正常跳动。应该和回路无关。
测芯片VCC在11-13v来回跳动。跟换芯片无果,跟换VCC电容,二极管。无果。我就当这里正常
然后跟换5V电容不行,跟换12V电容不行。
跟换817,431还是不行。
跟换7N80场管不行。跟换场管稳压二极管还是不行。
难道我的7576有问题?1角位换成100K电阻换上7575ps。他奶奶的还是不行
搞得我想改行了,但是我拔掉电源线,220V没进来,有几秒钟5V12V和VCC都正常,
大神们求解

网友A:
一个5线模块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5线模块就搞定了

我知道,只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5线模块非常方便,显示器收费不高,别浪费太多时间

网友:
开关变压器正常吗?

网友:
遇到电压跳变的换5线模块,50V电容,光耦,431不行就不搞了。也没仔细研究过。
楼主这样只能怀疑变压器了。

网友:
这我记得换初级部分一个小电解电容解决

网友:
有些板子接负载后电压才正常,不过电压是稳定在某个值,不会乱跳。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个是电网电压反馈出了问题,

网友B:
检查下这几个地方  重点看下S级到地和到ic的电阻

网友:
查7N80场管S极的检流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这几个地方  重点看下S级到地和到ic的电阻

感谢,回路一个稳压二极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回路一个稳压二极管问题

是不是一个稳压反馈接地的二极管,那个应该是6-7v左右的管子。见过几个坏的,不过一般不会考虑到这个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一个稳压反馈接地的二极管,那个应该是6-7v左右的管子。见过几个坏的,不过一般不会考虑到这个位置 ...

对头,基本没修改这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头,基本没修改这个位置

嗯,那个玻璃封装的稳压二极管15年前在电视机上经常见到坏的,显示器倒是见的不多。

网友:
这情况应该是电源的IC无线重启了吧,

网友:
万能模块好用

网友:
这的功率大,怕带不动

网友:
专研精神 ,实在修不出来 找块一样的板对比研究

网友:
换的肖特基管没问题吧?

网友(2022-06-08):
大神,我都没想到

网友:
7576坏了,有修过这种故障

网友:
你这个跳变,一是输出电压不稳,二就可能是电源重复启动,并不是输出不稳,这种情况可能是保护问题

网友:
心细一点,多测测值,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2-07-17):
修过一台,电源芯片供电整流管电容同时换了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