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电脑A2141,不开机

楼主(2022-05-08):
苹果笔记本电脑A2141不开机,主板拆出来,量测主板主电压的对地阻抗,没有发现短路,通电量测主板通电电压情况,测量到 5V电压有一个充电电路接口通电,5V乱跳,通过充电接口找到对应的控制芯片U3100,通过量测周围原件,判定U3100损坏,更换后,主板上电正常

网友:
学到了,苹果的有图纸就是方便,要是小米估计只能当料板了

网友A:
充电电路接口通电是啥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
这个不太明白

网友B:
只换了u3100吗? 不是两个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换了u3100吗? 不是两个一起换

不用两个一起换,哪个坏了就换哪个

网友:
似乎修得很轻松啊,这苹果好吃啊。

网友:
苹果的能修非常不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路接口通电是啥意思?没看明白

插上充电器

网友:
楼主技术康康的

网友C:
4个type-c是不是任意都可以充

网友:
左边第二个
才能连接进入DFU

网友:
引用 网友C:
4个type-c是不是任意都可以充

四个口充电都是都可以的,刷机要连接左边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