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TX7 适配器不能用,拆机发现DC接口处已经烧黑

楼主(2022-05-08):
战神TX7 适配器不能用,电池可以开机,关机时也不能充电,拆机发现DC接口处已经烧了,清洗后,EML1 EML2已经烧了,反面一个二级管,丝印BV,也烧了,顺手找了个二级管换上,再一砣锡干上去,装上电池,已经可以跟电池充电了,用可调电源显示充电电流1.9A样子,但是按下开机键,立马保护,电流为0,拔下适配器,再插上,仍然可以充电,再按开机键,又保护了,请教再继续查哪儿问题?开机电流过大,会是换上去的二级管不行吗?

网友:
先使用原机适配器试试能不能正常开机

网友:
当然首选是原装充电器了,可以充电,开机立马保护了,再换可调电源,充电2a样子蛮正常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换上的二极管不合适呢,开机瞬间大电流保护,按丝印BV的换上试试

网友:
丝印BV是瞬变抑制二极管,普通二极管应该没这效果吧

网友:
后面应该有短路。。。

网友:
修好了,还是24780s那儿有个电容短了,直接抠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