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10系统问题

楼主(2022-05-08):
win10系统下桌面图标出现黑块,放入桌面文件夹显示正常。

更换系统后正常3天图标又出现黑色块,左删右删,具体哪一步弄好的不清楚。

自带浏览器EDGE  出现0x8p27025b  ,这个问题捣鼓了一天没解决。。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弄得的。。。

网友A:
按ctrl 滚动鼠标,缩放以下桌面图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ctrl 滚动鼠标,缩放以下桌面图标试试

调整分辨率,还有关闭缩略图,都试了。不行。。图标大小改了,黑框继续在。只是黑框在上面覆盖或者拐角存在

网友B:
首先看看硬件有问题没有

网友C:
遇到过类似问题,换内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看硬件有问题没有

玩游戏什么的都没有啥问题。。。烤机也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类似问题,换内存解决了。

换内存?有啥状况么?除了我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内存?有啥状况么?除了我说的这种情况?

浏览器随机蓝屏,桌面随机色块。

网友:
浏览器随机蓝屏,桌面随机色块。

网友(2022-08-03):
集显的话,测试下内存。建议重做系统测试下。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

网友:
哦,好的,我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