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功率电源1200W的维修经历

楼主(2022-05-08):
Thermaltake TPG-1200M Toughpower Grand Power Supply电源型号:TP-1200AH3CSG
通电待机测得电压输出紫线5.15V和绿线3.07V正常,开启电源风扇不转,只有卡达声,12v仅为1.5v开始下降。查Q701,D702,Q4均有短路,R701基极电阻2.2欧断路,R70210KOK,另一个电源开关管Q702及周边电路正常(看图)。
从经验看D702短路的可能性小,先拆Q701D7020.48751是好的;再拆贴片Q4D703正常及R701断路,最终可以确定开关管Q701丝印6R125PIPW60R125CPDS极短路,PNP贴片三极管Q4丝印12FHCE极短路。这三个元件损坏了(如图)。
Q4用什么替代 呢?请看参考图:PS-7451-PFC,类似MPS751PNP2A60V
请帮忙看看Q4到底是什么元件。这是一个维修时经常感到非常困惑的问题。
此外,IPW60R125CP能用IPW60R125C6替换吗?
待续中……

网友:
还有图纸。。。。。。。

网友:
楼主把图纸分享,一直找不到这种图

网友:
1:如果PFC线路跟你发的图纸类似,那么Q3、Q4是用来加速主开关管截止的。
2:电流耐压一样只是后缀不同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其实故障原因很简单,只是在散热片开关管上的螺丝钉没旋紧过热所致。

网友:
今天尝试IPW60R125CP用IPW60R125C6替换,
                   Q4丝印12F用PBSS5350TH丝印FJW(比ZDW还好)替换2R2也一起替代掉。
结果上电测试电源输出电压全部正常。ok
带负载继续测试中。。。待续

网友A:
图上哪有Q701和Q4?开关管短路不烧保险嘛?

网友:
厉害了,楼主。

   都画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上哪有Q701和Q4?开关管短路不烧保险嘛?

你问的很好!开始我也觉得到好 奇怪,查看电路后发现是开关下管DS极短路,因此不烧保险丝。

网友:
楼主的图纸震惊一大片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问的很好!开始我也觉得到好 奇怪,查看电路后发现是开关下管DS极短路,因此不烧保险丝。

你放的是PFC的图,结果说的是PWM,PFC是没有下管的。

网友:
现代电源主流是大功率,各厂商设计方案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PFC和主开关类似。只有DC12V及模式DC-DC。

网友:
厉害,现在修电源的不多了

网友:
可以代换用

网友:
这是哪里来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