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显维修

楼主(2022-05-08):
一张铭瑄1050TI 4G显卡,插主板上不显示,按主板能正常关机 ,这张卡原先是亮的,突然就不亮了,该测的金手指上的阻值都测过了,基本条件都正常,直接用修供电的转接卡接上测供电时发现供电出到1.8V以后,核心供电没出,查核心供电UP9509P的工作条件时发现有供电,开启没有, 追查其来源 发现是D5二脚是正常的3.3,二脚才0.几伏,看一脚是核心过温保护,低有效,正常应该为高,拆掉D5,上转接板测供电时核心供电出来了,总线供电1.0和显存供电也正常出来了,接主板上测试正常亮机了,拆下来的D5测量二极体值都正常,虽然说拆了也能亮,保险起见还是又装回去,接主板上打驱动跑了半小时甜甜圈,显卡正常使用,难道是时间长了核心上的硅脂干了核心温度过高导致的核心供电开启被钳位二极管拉低了吗,拆了一下再装回去就好了,因为是对待参考图纸  ,有些图纸上的元件板子上也没有,但是在拆了D5时测量1 .2脚电压都有正常的3.3的,不像是其他元件坏了

网友:
玩下3D游戏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D5周围有灰尘引起的漏电造成的,焊下来装上去加热排除。

网友:
大佬能给份图纸我研究一下我的卡么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一个影驰1050TI 大将 故障 显存报错 换了故障依旧 本想干核心  心想太麻烦先刷BIOS吧   我靠真解决了 好了 有的时候维修说不清楚

网友:
会不会是虚汗

网友:
可能哪里有漏电,加热后漏电消失了!保险起见,多测试一下才放心!

网友:
静电导致击穿了,重新加热恢复正常

网友:
图纸共享一下

网友:
不稳定!建议换掉!

网友A:
没供电好说,我有个显卡供电都正常,进系统不认卡,刷bios后错误代码43,扫描显存没反应,加焊了一下bios现在进系统都进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供电好说,我有个显卡供电都正常,进系统不认卡,刷bios后错误代码43,扫描显存没反应,加焊了一下bios现在进系统都进不去了

重新刷一个,刷错也会代码43

网友(2022-08-10):
图纸能发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供电好说,我有个显卡供电都正常,进系统不认卡,刷bios后错误代码43,扫描显存没反应,加焊了一下bios现 ...

./mods gputest.js ...没通过的看看是不是GPU底锡是被干连锡了,重植后还是这样那就是G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