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帮我看一下B250的时序,是不是先出复位,再出CPU供电

楼主(2022-05-08):
是不是先出复位,再出CPU供电

网友A:
可以像你理解的那样。注意看图片中绿色箭头所指,附件是比较清晰的时序。

网友B:
我用示波器打过6.7代标压都是复位在CPU供电之前出。复位之前没有测到什么VBOOT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示波器打过6.7代标压都是复位在CPU供电之前出。复位之前没有测到什么VBOOT电压

我在台板上也试过,6/7代CPU没有SVID的话是没CPU供电的。平台复位确实在CPU供电前产生

网友:
vboot预设电压?这个电压有没有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像你理解的那样。注意看图片中绿色箭头所指,附件是比较清晰的时序。

110 150是不也一样呢?

网友:
我修过的板子都是先出复位在出CPU 供电

网友:
从图看是处理器开启,后出现处理器电压。
具体有一方法具体嘿嘿不能说

网友:
cpu供电是先出vboot,复位后svid调整cpu供电,6系列芯片之后vboot是由cpu供电芯片prog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