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中EC的复位2.9V正常吗?

楼主(2022-05-08):
3V5V待机都有所有,待机电压有0.007,按开关键没有任何反应,后面就老老实实查EC条件,发现如图,EC的这个复位只有2.99V,正常吗? 目前EC其他条件都正常,与BIOS没有断,但通电瞬间EC的CS片选引脚就是没有读波形,EC发给桥的pwrbtn按开机键后一直是3.3V高电平没有高低高跳变,开关到EC倒是有高低高跳变,目前怀疑要么这个复位信号没有3.3V有问题,或者是EC有问题,片选都没有读BIOS。。还请各位修机大佬帮小弟想一想这个EC复位信号电压算有问题吗?EC已经买了,在路上,实在不行再换EC再看看。。。

另外再询问一下,BIOS的CS脚通电瞬间没有波形,跟BIOS程序有关系吗?就是说EC都没有去片选,是不是意味着也不用刷BIOS测试了吧?

网友:
有没有维修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大佬都去哪了。。请求帮助!~

网友:
断开EC脚,再测电压

网友A:
我的标准直接换掉EC

网友:
直接换掉EC

网友:
                   应该3.3V 才对吧

网友:
太难了 EC翘脚 太容易把焊盘搞掉点了。。 =。= 可能是我技术太弱,没有显微镜。。现在焊盘还得补。。。搞得有点麻烦

网友:
断开EC引脚 也依然只有3V左右,,只能当正常来看了,。。测量那个电阻 都发现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标准直接换掉EC

谢谢,等EC来换上看看~ 另外问一下 通电瞬间 EC的CS脚没有读波形 刷BIOS也没用吧。我刷了BIOS也是无果

网友:
谢谢你!~~等EC来就换上

网友:
感谢感谢,只能等EC来了换上去试试了

网友B:
3V明显是正常的了,经过100K电阻减少0.3V非常合理。直接干EC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明显是正常的了,经过100K电阻减少0.3V非常合理。直接干EC就行了

谢谢! 过2天定的EC到就换上去在试试 暂时没其他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