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9):
cpu降频0.78GHZ 怎么处理好,系统最小化频率正常,装上机就降低到0.78,经过反复安装,发现是插上网卡cpu就降频,不插上就好了,好奇怪,反正也算找到原因呢。希望能帮助降频的

网友:
还有几种原因。静电导致,放电后,也能好。刷bios也能好。供电不足换电源也能好。导致问题的原因很多。得对应处理

网友:
最常见的一个 散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