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华硕 P7H55-M R201G 瞬间掉电

楼主(2022-05-09):
以学习为目的的研究!

故障现象为:
        • 在装了CPU后,按开关后风扇转一下,便掉电重启,无限重复。
        • 装CPU,不插4pin 12v供电,不会掉电,但是CPU风扇会一直狂转。
测试用CPU: i3-530

以为CPU供电异常,查了CPU电源管理芯片,驱动芯片,MOS管,电感输出电压都在正常,其他各项供电也都正常。
        • 装了CPU,测得核心供电0.87v, 就掉电了
        • 不装CPU,测得核心供电为1.3v
        • 排除了温控THERMTRIP#的原因
        • 测USB对地阻值 500多。
        • 测IDE除gnd脚都有600左右。

图中参考点测量的都是正常的

  • 继续按时序追查,IO 发出了PWROK 3.3v,
  • 南桥供电正常,时钟信号也正常,然而桥没有发出DRAMPWRGD,CPUPWRGD,后面的复位信号自然都没有。
  • 同时测得CPU供电芯片发出了sys_pwrok给南桥。这引起了我的怀疑,因为按时序的话这个信号应该是在DRAMPWRGD和CPUPWRGD之后才有的。
  • 就想着会不会是sys_pwrok比DRAMPWRGD和CPUPWRGD先出现,才导致的瞬间掉电重启。

      于是我便在开机时直接把sys_pwrok拉低,这时便不会掉电了,变成了风扇狂转.
      这时再测量IO的PWROK电压只有0.73v左右,不正常。

DRAMPWRGD和CPUPWRGD这两个信号一直都是没有出现的。
目前只怀疑南桥的问题,但是没有BGA返修台,做不了测试。

  • 除了桥本身故障,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会导致南桥不发出DRAMPWRGD和CPUPWRGD这两个信号?
  •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地方没测试到的,请指教!

这主板只有第一个内存槽针脚完整,两条蓝色的都是第236针(+3v)缺少,第三条缺少第239针(GND)。

网友A:
h55,如果不是怎么容易出问题,就不会这么快就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55,如果不是怎么容易出问题,就不会这么快就淘汰了。

就是为了研究问题,积累点经验鸭。

网友A:
h55,桥出问题最少占百分之5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55,桥出问题最少占百分之50以上。

好哇,谢谢

网友B:
学习一下,这个能收多少 米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IO坏了 或者BIOS不对

网友D:
先跑一下CPUPWRGD的线路即PCH到cpu座子,查一下此信号的针脚的相连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这个能收多少 米

我也是拿来研究的,没米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跑一下CPUPWRGD的线路即PCH到cpu管理芯片,查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此信号的针脚的相连的上拉电阻和下 ...

南桥直接到CPU座子的线路,好像跑不了线。

上面三个电阻,板子上都没有装,看锡点很完美,不像是掉件。

P7H55-M R201G 这个版本的点位图不好看,不管装没装的元件,点位图上面都没有元件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南桥直接到CPU座子的线路,好像跑不了线。

上面三个电阻,板子上都没有装,看锡点很完美,不像是掉件 ...

测一下BIOS的1、2、5、6针脚相连的电阻阻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南桥直接到CPU座子的线路,好像跑不了线。

上面三个电阻,板子上都没有装,看锡点很完美,不像是掉件 ...

论坛里曾经有同样的故障,在清洗CPU座子针脚后,故障解决,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曾经有同样的故障,在清洗CPU座子针脚后,故障解决,你可以试一下

CPU座子用什么方法清洗?
重新仔细查了下。发现有两个MOS管坏了,等配件到了换了之后再试试。
PQ703在待机时G极高电平导通,把S_MEPWROK拉低,开机后桥供电1.05v正常后把G极电压拉低,使MEPWROK保持高电平。
  • 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待机是不会把MEPWROK拉低。

另外还有一个控制O_PWROK的OQ201 MOS管D,S极短路了。
之前因为开机后能测到3.3v PWROK,就没仔细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BIOS的1、2、5、6针脚相连的电阻阻值。

导致瞬间掉电的原因已经找到了。
PRN501 这个822排阻故障。之前虽听说过这个是通病,加焊过一下,没更换。这次更换MOS管无意中发现,在没冷却的时候,待机时电压正常,能把MEPWROK拉低,待冷却后又恢复原来的故障。
更换PRN501之后能正常上电,但是不亮机,显然还有其他故障。改天再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导致瞬间掉电的原因已经找到了。
PRN501 这个822排阻故障。之前虽听说过这个是通病,加焊过一下,没更换。这次更换MOS管无意中发现,在没冷却的时候,待机时电压正常,能把MEPWROK拉低,待冷却后又恢复原来的故障。
更换PRN501之后能正常上电,但是不亮机,显然还有其他故障。改天再战!

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IO坏了 或者BIOS不对

已经搞定了。还有另一个奇葩问题,插VGA开机不会自动亮屏,必须要先启动主板后再开显示器才能显示。如果插HDMI就是正常的

网友F:
时序搞错了吧?是不是缺供电

网友D:
VGA 接口有一个控制管理芯片16脚的,测量一下,看有没有对地异常的

网友:
这个是论坛上其他坛友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VGA 接口有一个控制管理芯片16脚的,测量一下,看有没有对地异常的

没有16脚的芯片哇, VGA的线路我都画了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时序搞错了吧?是不是缺供电

解决了。供电不缺,就是822排阻坏事

网友:
应该是差不多的。我这并没有他的时序图。至少可以确定图片下半部分那些是一样的

网友(2022-06-30):
精神可佳!!!

网友G(2022-08-31):
VGA开机不显示,这是bios里VGA bios模块的问题,看更新bios能解决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VGA开机不显示,这是bios里VGA bios模块的问题,看更新bios能解决不。

nice,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