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测试工具Mats.帮忙看看显存位置

楼主(2022-05-09):
新买的测试工具mats测试结果如下,请问如何查看显存去位置,报错是B组,我的理解是逆时针数,我标注下,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我标注的B组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
B0 必须是 M5

网友A:
谢谢解答,我加焊过M5.准备订显存回来测试下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解答,我加焊过M5.准备订显存回来测试下

你B和A  对换一下 显存 不就知道是不是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B和A  对换一下 显存 不就知道是不是坏了

这个方法太浪费时间了

H55

网友:
分享一下软件才是关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太浪费时间了

浪费个毛!我天天修卡!换个显存 拆下来 焊上去 几分钟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浪费个毛!我天天修卡!换个显存 拆下来 焊上去 几分钟的事

他的意思是说宁可浪费几天的时间等快递!也不浪费这几分钟!呵呵~~

网友:
B通道的低字节,N卡单面显存的话是逆时针数第4个

网友:
逆时针第四个b0

网友C:
植球太难了,一天我搞坏两个1g显存,直接损失1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植球太难了,一天我搞坏两个1g显存,直接损失100多

搞维修先练手工。植球分分钟的事。相对现存植球比桥显卡。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浪费个毛!我天天修卡!换个显存 拆下来 焊上去 几分钟的事

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植球太难了,一天我搞坏两个1g显存,直接损失100多

学习成本是有点高。

网友:
下面开始 逆时针数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此卡已修复好,更换M5 显存

网友:
SDFSDF DF

新芯箱硬88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浪费个毛!我天天修卡!换个显存 拆下来 焊上去 几分钟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浪费个毛!我天天修卡!换个显存 拆下来 焊上去 几分钟的事

大佬,测试软件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测试软件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逆时针第四个

网友:
这个求助完回头报告结果的,支持!

网友(2022-07-04):
同求好用的工具,之前弄了个,测试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