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C A1707更换板载硬盘

楼主(2022-05-09):
MAC A1707更换板载硬盘原机是256G的,如果升级512G硬盘是否需要连同主控一起更换,我只知道硬盘是要按照顺序更换的!哪位大师知道的

网友:
主控要一起更换,还需要移识别电阻

网友:
这可真是技术活。,,,,,,,,,,,,,

网友A:
苹果的换硬盘也要换主控跟识别电阻吗?我只知道换内存颗粒要搞识别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换硬盘也要换主控跟识别电阻吗?我只知道换内存颗粒要搞识别电阻?

嗯,应该是不需要换主控,识别电阻不确认

网友:
同容量换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
我都怕搞开不了机

网友(2024-01-19):
这可真是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