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G35DMBAD0触发后不出+3VS5,菜鸟的艰难维修路

楼主(2022-05-13):
  故障现象:触发几秒后掉电,再自动上电如此反复,掉电后电源指示灯也灭。  拆机目测主板完好,打阻值也没有异常。测得PL2001没有3.3V,实测0.6V电压,PL6001有1.0V,PL2004有5V,问题很明显,开整。
  按套路来测各条件,都正常。换芯片,结果也一样,有点懵了。想着条件正常3.3V出不来也就是这一块的问题,继续换电感、电容,能换的都换了,结果还是一个样。
在测条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怪事儿,+3VPCU和S5_ON有的时候会有瞬间4V电压,之后又恢复正常,其实这就是问题所在,只不过是修完了才知道的,当时没有在意。

接下来就是没有头绪了,刷BIOS换EC都无果。折腾这一块的时候发现不装BIOS模块通电电源灯不亮,但是3、5V都有,3V能出来说明电路这一块应该是正常的,之前都白忙活了。换EC不好用可能是有程序,就换回原来的了。这里想死了也没想通,电路工作正常,开启条件也有,可为什么就是电出不来呢,开机后负载带不动吗?割开PJP2001测试点,后面用电流表直供3.3V,开机后表上有一点电流,说明后级工作也正常,这时电感上还是没有输出,现象一样没变化。接着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把+3VPCU割开了,用电流表直供,开机居然正常上电了。反复开机测试发现了一个重点,开机瞬间电流表会显示4V的电压!!我明明调的是3.3V,这是什么鬼啊,冷静了一下想起了前面量到过3VPCU和S5_ON也有到4V,这就不是偶然了,应该问题就是在这里。为什么3.3会变高呢,想了好久最后确定只能是有高电压串过来了,断开R5131,锁定这个高电压是串到+3VPCU上了,这个3VPCU应该是个稳定的线性电压,有高电压串过来后PU2001芯片瞬间内部保护了???我猜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

  哪路电压能串到+3VPCU呢,图纸点位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哪路电能串得过来。又是不知道怎么想的割了+5VS5的测试点,这下3.3终于出来了 ! ! 在+5VS5后端加个电流表的5V,再量+3VPCU,果然有4V的电!!!又是图纸点位看了半天,实在是没看出+5VS5和+3VPCU怎么能联系到一起。

唯一一个怀疑的地方,这两个电压离得最近(以前有过类似的进液的),直接把这个接口干掉,结果又是无用功。。跳过我的无用功说重点,当我摘掉了EC后再通电时,+3VPCU没有电了,这是什么原理???EC也不用5V电啊!!!!想不通就量吧,通电量EC各个引脚,当量到125脚时发现问题,电压有4.几V。

到这里终于明白了为什么+5VS5会串到+3VPCU上了。。。EC也没有损坏,正常亮机,功能都正常。

  发贴简化了维修过程,修的时候各种懵,几次都要放弃了,技术一般能修好很好兴,发出来给大家看下,感觉这个故障有点奇葩。

网友:
修机就是需要修心啊熬

网友:
楼主是说这个5vs5串到usbpw这个开启信号上了?

网友:
是usb供电芯片的问题 ?

网友:
这个厉害了,我遇到这个绝对是要怀疑人生的

网友:
不过保护隔离怎么搞

网友:
啥问题没看懂

网友:
5v通过u7501窜到en上了?

网友:
说说维修过后我对这个板的待机电路的简单理解。如有错误请大神指正!!! 接通电源,过隔离,随后产生3、5V,有3V这样BIOS才能工作,与EC之间完成数据通信,之后EC会拉低S5_ON,再关掉3、5V,此时电源接口的白灯才会亮起,待机完成。(这过程是瞬间的事儿) 再简单分析一下此板故障:可以完成待机动作,可以触发,触发后不出待机3V。芯片内部保护应该发生在通电第一次出5V的时候,可巧的是在芯片保护之前的一瞬间刚好又完成了待机动作,之后再触发的时候3V芯片就已经是内部保护状态了。。

网友:
这这这,这是运气好呢,还是实力强。

网友:
U7501的问题吧??

网友:
usb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看来好几遍还是没明白5vs5怎么串到3vpcu上的

网友A:
看楼主的维修结果,应该是U7501这个USB供电转换芯片的VIN和EN串电了,也就是U7501这芯片坏了。不知道对不对,还望楼主验证。

网友:
是U7501坏了,4脚直通2、3脚,4脚EN来自EC的125脚,这样5VS5就加到EC上了。我也是万万没想到这个USB供电开启信号有5V电会导致3VPCU有4V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维修结果,应该是U7501这个USB供电转换芯片的VIN和EN串电了,也就是U7501这芯片坏了。不知道对不对,还望楼主验证。

对的

网友:
前两天也遇到类似故障,但是是那种5条的腿的usb 5v转5v,是从usb_oc信号串过去,对着图纸一个个拆出来的

网友:
这种异常故障,没法按照常理分析

网友:
都是要走的路,千奇百怪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