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插上鼠标,键盘灯亮,但是不能使用,其他的usb识别都正常

楼主(2022-05-09):
就这一组,两个不能识别,直接是过去打了一下esd六角小芯片,一六角和34角都没有波形,五脚有五供电正常,

垫上刹车片,热风枪直接拆掉再打正常了,鼠标也能动,随便到料板上拆一个装上去就可以用了,这玩意还是装一个比较好,数据线直通南桥的,简单维修

网友A:
我都是直接吹掉就扔了,没有换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直接吹掉就扔了,没有换过

还是换一个比较好,万一客户的有u SB设备短路,把南桥烧了就麻烦了,换一下几秒钟的事

网友C:
赞同楼主的做法,不过能不能不用波波就量出问题呢,俺一般就是看5脚有电压就以为是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一个比较好,万一客户的有u SB设备短路,把南桥烧了就麻烦了,换一下几秒钟的事

怕桥坏?那是money。。。。。。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同楼主的做法,不过能不能不用波波就量出问题呢,俺一般就是看5脚有电压就以为是好的了。

5v电压有,键盘能亮,但是不一定能用,数据信号不一定有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
这个是防静电的,拆掉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一个比较好,万一客户的有u SB设备短路,把南桥烧了就麻烦了,换一下几秒钟的事

还是你做事比较严谨

网友D:
刹车片用在这里是干啥的?

网友:
这玩意儿可以波波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刹车片用在这里是干啥的?

呀,还是帅哥,你比较仔细,终于有人发现我的刹车片了,其实我就想显摆一下我的刹车片,是我亲手换的,直接马路边千斤顶顶起来

网友B:
刹车边的作用可多了,可以垫主板,可以压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刹车边的作用可多了,可以垫主板,可以压主板

哈哈,人才啊!

网友:
还是楼主严谨啊,跟客户说清楚可以有一些老客户。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维修还是要做到细心考虑周全

网友:
这是什么仪表啊,没有见过

网友:
ESD直接拆掉就行,不用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