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师有联想Y7000 NM-C911的图纸

楼主(2022-05-09):
那位大师有联想Y7000 NM-C911的图纸

网友:
找元宵,看他有没有

网友:
这图纸应该工厂没放出来

网友:
淘宝找了 没有。。。

网友:
t宝没有。。等等吧

网友:
这种也没有  帮不到你

网友A:
拯救者Y7000P 你的什么问题

网友(2022-08-02):
引用 网友A:
拯救者Y7000P 你的什么问题

短路 显卡供电烧了有点发黄

网友(2022-09-18):
看样子是通病,今天接了一台,公共点大短路,显卡部分的电感周围都发黄厉害,撬开PL8201 PL8202两个电感,公共点恢复正常。没有图纸,看线路像是给显存供电的。

网友(2022-11-06):
短路 显卡供电烧了  显存也烧坏了  我遇到过一个

网友(2023-01-29):
今天也遇到一个显卡供电处把板都烧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