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0 G2灯闪,公共点电压8-19V跳变

楼主(2022-05-09):
本人菜鸟一个,今碰到一台HP 440 G2 ,板号LA-B181P,公共点电压从8-19V跳变,初步测试无短路,不知怎么下手,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先断开公共点的检流电阻0.01欧姆的后级电路,看一下电压是否跳变,如果跳变就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可能是MOS  管的问题本身,也可能是MOS管G极控制的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断开公共点的检流电阻0.01欧姆的后级电路,看一下电压是否跳变,如果跳变就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可能是MO ...

谢谢,我有空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