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K REV:1.01 I 不触发

楼主(2022-05-09):
1、ASUS H81M-K REV:1.01 I 不触发,由PS_ON断线引起,飞线OK

网友:
我也是这位置,3.3供电全部烂掉,补了2根线。

网友A:
断线的位置是通病。

网友:
ps-on是IO芯片连接24pin的16针Poweron绿线。ps-on待机时为高电平,开机后为低电平。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信号是不是IO发出的

网友:
断线也有通病

网友:
捡钱了,紫薯布丁奶茶店

网友:
学习受教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又是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线的位置是通病。

这种断线预见的多是吗?

网友:
是这位置断线经常碰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断线预见的多是吗?

很多主板都是断在那个区域,所以规列为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主板都是断在那个区域,所以规列为通病。

谢谢回复,好像我也修过一次大概这种位置的,不过忘了主板型号了,估计是风扇吹的灰粘到主板上然后受潮导致的

网友:
通病了 已经修复好多块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2022-08-24):
您好,这段线没断彻底会不会导致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

网友:
楼主修这个用了有十分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