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 REV:3.0 触发掉电

楼主(2022-05-09):
故障:准备跑码(代码15)掉电不重启,,按开关可重复触发,为12V检测电压4.5V异常所致,更换OR39(75k)和 OR41(15K)后恢复到1.97V,故障排除。

网友A:
12V检测电路芯片具体是哪一个,能不能描述详细一些

网友:
这个是不是那两个电阻拉低了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检测电路芯片具体是哪一个,能不能描述详细一些

你问的电路芯片是IO芯片,12V检测电路是指IO芯片的第125脚所连接的电路。

网友:
算是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问的电路芯片是IO芯片,12V检测电路是指IO芯片的第125脚所连接的电路。

谢谢。技嘉主板IO设计的确实好,你的图纸分享让我受益匪浅,赞赞赞

网友:
感觉通病 遇到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