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巨龙待机时转一下停一下

楼主(2022-05-09):
已经换了管理芯片,实在琢磨不懂、

网友A:
这是传说中的电源打嗝嘛?

网友:
智能风扇

网友B:
先查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查电容....................

两个大电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传说中的电源打嗝嘛?

是的。。。

网友:
+5 vsb正常

网友:
这电源高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大电容没问题

输出电容...........

网友:
查下输出是否有短路、电容损坏,以及输出隔离反馈电路是否正常,转转停停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早期挖矿全是长城巨龙

网友:
短接的话,不接负载正常吗

网友:
无限重启,肯定不是保护,查开机、fpo和输出监控吧!

网友:
电源打嗝      。

网友:
查PG信号。。有可能短路了 这种老电源零件太多太密集

网友:
可以查查控制芯片的开关控制逻辑,再具体分析

网友:
可能电容怀孕了。

网友(2022-07-24):
过压或者过流保护电路动作了。查一下过压过流电路。